[讨论] 有关nnt类型的MOS管的PSUB layer

楼主(2024-12-24):
请问一下,nnt类型的MOS管的背栅是外延层还是会有另外的掺杂做PWELL呢?在DR中我看了一下,剖面图显示的,nnt的背栅是外延,是不是就是这样呢?nnt的MOS上的“PSUB”这一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nn一般指的是native n,就是本征n,叫native,就意味着不做沟道注入。在画版时,肯定为了器件类型识别方便加一些辅助层,但是最后masktooling之后制版的层里,nn这个地方的沟道注入都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n一般指的是native n,就是本征n,叫native,就意味着不做沟道注入。在画版时,肯定为了器件类型识别方便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nn一般指的是native n,就是本征n,叫native,就意味着不做沟道注入。在画版时,肯定为了器件类型识别方便 ...

你好,如果这里的本征是具有真正含义的,也就是本征硅,,那就说明,当nnt做在p外延上的时候,还需要有N注入,平衡P外延,N注入使得nnt的背栅的载流子浓度与本征硅相当。如果有”将背栅调整为本征“这个步骤,,那么nnt的MOS需要注意WPE也就说的通了。。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这里的本征是具有真正含义的,也就是本征硅,,那就说明,当nnt做在p外延上的时候,还需要有N ...

靠P/N互补出来的不叫本征硅,本征硅是指没掺杂的。只是在MOS工艺中不会有真正的本征硅,只是没有注入的最接近本征硅。它的好处不只是阈值低,要降低阈值,可以杂质补偿补偿。本征管少阈值调节注入的另一个好处是,因为少了杂质,噪声特性更好。这个是靠杂质补偿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P/N互补出来的不叫本征硅,本征硅是指没掺杂的。只是在MOS工艺中不会有真正的本征硅,只是没有注入的最 ...

那nnt的背栅有没有N注入调整那一步呢?那Native的意思体现在哪了呢?还有就是WPE,,,头大,,可以解惑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nnt的背栅有没有N注入调整那一步呢?那Native的意思体现在哪了呢?还有就是WPE,,,头大,,可以解惑 ...

白天我也看了DM文件了,nnt的Vsat的确要比一般NMOS的Vsat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