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bus线的相关设置。

楼主(2024-12-24):
求助,问一下大家,在ctrl+shift+X时画bus线,F3设置好条数,以及选择好想要的layer,,但是在画的时候,只要鼠标挨到其他层,画出来的bus线就成了挨到的这一层,而不是我想要的那一层,这个怎么改呢?还有就是画出来的bus线不是path,而是拐弯就分段的polygen(这个单词可能打错了),这个又怎么设置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画线的时候可以only show 这层layer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用双击或者回车结束当前bus再换层。
第二个问题,画出来的不是polygon,是pathSeg。如果想要一组path,可以用Multipart path功能,但是没有bus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用双击或者回车结束当前bus再换层。
第二个问题,画出来的不是polygon,是pathSeg。如果想要一 ...

第一个问题:提前设置shifter +e,关闭tap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提前设置shifter +e,关闭tap layer

好的,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画线的时候可以only show 这层layer

嗯嗯,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用双击或者回车结束当前bus再换层。
第二个问题,画出来的不是polygon,是pathSeg。如果想要一 ...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