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0V的恒流源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4-12-24):
有个恒流源电路一直没有思路,请各位大佬指点。

1. 输入信号是方波和三角波,电压峰值是±5V,频率20Hz;
2. 负载50KΩ~100KΩ;
3. 负载电流的峰值是±8mA,不随负载变化(我理解是恒流源特性);
4. 输出波形跟输入信号保持一致,不失真。
这样的话,输入方波,负载100KΩ的时候,负载上的电压是±800V的方波。这么高的电压信号,如何生成?我的思路是先做一个低压的恒流源电路,恒流源的负载是升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的负载是100KΩ。但这个思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恒流源的负载是变压器是否还能保证恒流特性,另一个是升压变压器能否保证20Hz的方波和三角波不失真。

各位大佬觉得这个思路是否可行,是否有其他的思路。有没有好的电路参考,多谢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一个负载电路,50k~100k,如果它是一个阻性负载,那V/R,电压越大,电流一定越大。如果随着电压的变化,这个负载电流不变,那是一个恒流源负载,恒流源负载阻抗,理想情况是无限大,不理想情况等效的负载也很大。所以,你这个场景我就有点迷惑了~~~可以了解一下你是要做什么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一个负载电路,50k~100k,如果它是一个阻性负载,那V/R,电压越大,电流一定越大。如果 ...

应用是这样的,负载固定的时候,电流不是恒定的,而是三角波或方波,对应的负载的电压也是三角波或方波。但不同的负载,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是相同的。不管负载是50K还是100K,负载的电流波形都是图中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一个负载电路,50k~100k,如果它是一个阻性负载,那V/R,电压越大,电流一定越大。如果 ...

负载的电流波形是这样的:

。不管负载是50k,还是100k,负载的电流波形都是这样,电流值也都是图里这些数值,不随负载改变而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一个负载电路,50k~100k,如果它是一个阻性负载,那V/R,电压越大,电流一定越大。如果 ...

我放了个图,回复一直没审核通过。应用是这样的,负载的电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方波或者三角波。比如方波的时候,电流波形是20Hz,电流值±8mA的方波。这个方波电流与负载无关,当负载是50k的时候负载电流是20Hz,电流值±8mA的方波;当负载是100k的时候,负载电流也是20Hz,电流值±8mA的方波。这两种负载下,电压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放了个图,回复一直没审核通过。应用是这样的,负载的电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方波或者三角波。比 ...

就是这个样子的电流波形,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负载电流波形

负载电流波形

网友A:
恒流输出就是恒流源呀,数学原理上也是这个东西呀,电路的功能说白了也是用物理的器件实现数学的运算。这里也就是个高压的恒流源而已,如果你这个工艺有vds耐800v的管子,这个就是普通的电流镜加高压隔离。很多paper有高压结构你查一个看看 就知道怎么做了。

但是,这个地方有出入的是,你说的输出跟随输入,不失真,8mA*100k或者50k,对应不到±5v。还是说你所谓的不失真是方波就是方波?

那这问题又来了,这么大的信号几百V的信号,就是再怎么失真,也能得到所传递的信号。而且你这个方波或者三角波很固定,不携带任何信息(注意是信息,不是信号)。

就是你的主要目的是要传递信息呢还是传递能量呢,还是信息和能量都是主要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输出就是恒流源呀,数学原理上也是这个东西呀,电路的功能说白了也是用物理的器件实现数学的运算。这里 ...

1. 不失真的意思是,输入是方波,输出也是方波;输入是三角波,输出也是三角波;

2. 输入是某个设备产生的,电压是±5V,但电流可以很大。输出是8mA*100K的时候,对应的输入就是5V*1.28A;
3. 主要的目的就是传递8mA的方波电流或三角波电流,没有其他信息传递;
4. 常用的高压恒流源是用变压器实现还是电流镜加高压隔离实现?

网友A:
实际的变压器不了解,不清楚有没有这个频率这个升压倍数的变压器。原理上可行,实际可行不可行不知道(功率,尺寸和成本,毕竟5v,1.28A,对很多电阻值要求都很高)。按照你的描述800v*8mA=5V*1.28A,这就是变压器。
采用高压隔离的管子,这种电压的高压管子一个也不少钱。也要用不少个。如果你没有800v的电源,那用电流镜是很麻烦的,你要基于5v产生800v的电源,这玩意多大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看成本和实际可行性吧,理论上两个都可以。

没做过相关的应用,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变压器不了解,不清楚有没有这个频率这个升压倍数的变压器。原理上可行,实际可行不可行不知道(功率 ...

如果用电流镜,我要产生±8mA的电流。电路大概是什么样的?我看网上和论文里写的都是基于nmos(或pmos)的电路,这样的电流只能单方向的,没法产生我需要的双向的电流。

网友:
运放加晶体管组成高压运放,运放组成的恒流源基本电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