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Block电路怎么加锁禁止修改

楼主(2024-12-24):
用Cadence在做图纸模块化,有部分模块参数已经固化,怎么把他做成符号一样禁止修改?

网友A:
sos版本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s版本管理

怎么操作呀?我目前是LOCK了,但别人只要UNLOCK也可以修改

网友A:
这个权限管理应该是管理员级别的权限才可以,管理员锁定了之后,其他人都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权限管理应该是管理员级别的权限才可以,管理员锁定了之后,其他人都动不了 ...

谢谢,BLOCK路径加了权限后确实可以,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同一个原理图里,使用同一个Block,发现2个Block内的器件位号相同,这个要怎么处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