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d clock has no path from master clock!!

楼主(2024-12-24):
我在运行clock_opt时会遇到

我在sdc有create generated clock跟create clock

想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netlist档出了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字面意思,generated clock这个pin和source clk之间没有物理路径,netlist看一下时钟哪来的吧

网友:
你的 PLL 有没使用反馈相位对齐功能?

网友:
port到generate的PIN之间没有timing arc,或者PLL的model输入和输出clock之间没有timing a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generated clock这个pin和source clk之间没有物理路径,netlist看一下时钟哪来的吧 ...

感谢你的回复!
后来发现是netlist的master跟generated之间没有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