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运行LVS & DRC之后的修复

楼主(2024-12-24):
在virtuoso中导入icc生成的gds版图后,运行calibre erc检查,出现12对PATHCHK_GND/PWR;

在翻ICC手册的时候发现有个指令是read_drc_error_file erc.result/drc.result,它可以把Calibre运行出来的错误读入ICC,并且可以在Error Browser中显示;但是不可以像ECO修复DRC一样去select  -> nets of selected error -> delete -> route_zet_eco去修复。在手册中没找到具体的修复方式,想知道这些PATHCHK_怎么去修复。

网友A(2025-06-19):
后续有找到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有找到办法吗

我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网表大小写不统一,比如两根线N156,n156在版图上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calibre lvs比对认为就是两根线,所以我在DC生成网表的时候就设置成全大写就ok了。此方法在我换了新库之后依然可以,说明icc画出来的版图还是很靠谱的。注意icc导出的网表大小写问题和p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