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BCD180 DRC问题

楼主(2024-12-24):
目前不知道这些drc错怎么解决,求助大神指导一下,有一些是器件内部的错,第一次做不知道咋个解决了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就是自带的Pcell的drc问题,求助大家

网友:
工具下面已经给了解释了,而且我记得这几个错误不修的话,好像填表的时候不能正常submit

网友A:
前两个问题我一般是先在报错的两个器件间插P ring,如果不行就得按要求拉开距离。第三个电阻问题一般也是先把guard ring加粗到3um以上,如果还报错就得把电阻拆开再加P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问题我一般是先在报错的两个器件间插P ring,如果不行就得按要求拉开距离。第三个电阻问题一般也是先 ...

好的,哥,我试试看

网友:
感觉错误信息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B:
给大片电阻中间加tap条试试 给它们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问题我一般是先在报错的两个器件间插P ring,如果不行就得按要求拉开距离。第三个电阻问题一般也是先 ...

谢谢老哥,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大片电阻中间加tap条试试 给它们隔开

谢谢老哥,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25-10-31):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哥,我已经解决了

请问一下前两个图片的DRC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把环加粗到1.5u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前两个图片的DRC是如何解决的呢? 每个电阻单独围环吗?还是要拉开间距呢?
...

可以去看design rule 这个规则描述很详细的 大片poly resistor block 汇报到旁边AA的间距

所以你需要插ring或者拉开 破坏掉这个block,只要poly成不了它定义的block 就不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看design rule 这个规则描述很详细的 大片poly resistor block 汇报到旁边AA的间距

所以你需要插r ...

嗯嗯 做了test基本弄清楚这个规则了,另外楼主对东部这个BCD工艺熟悉吗?我最近刚接触这个工艺,我主页有一个东部工艺的DRC问题的帖子,楼主能否帮我看一看呢? 做新工艺真是两眼一摸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前两个图片的DRC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把环加粗到1.5u是吗?

一是加宽ring,二是拉开电阻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 做了test基本弄清楚这个规则了,另外楼主对东部这个BCD工艺熟悉吗?我最近刚接触这个工艺,我主页有 ...

我当时也是从头开始,遇到问题一点点去找,还是做的100V高压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