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boost DCDC流片测试不稳定会烧片

楼主(2024-12-24):
各位好,

本人设计的一款低压集成四开关功率管的升降压DCDC芯片,流片之后存在芯片不稳定,容易烧片的情况,由于本人经验欠缺,搞得焦头烂额,请各位提供些思路和解决办法,一下是一些芯片的情况说明:

低压芯片,输入1.5V~5.5V,输出1.5V~5V,负载能力>2A

第一批芯片:上电使能有的好有的坏(坏的芯片输出都没有),挑出来的好的芯片,上电使能功能正常,测过全部性能指标,老化高温,ESD和LU都测过没问题,就是使用的过程中不稳定,偶尔会坏死(不同的操作就会坏,比如偶尔一次的切换使能开关,或者加负载触发限流,亦或者长时间工作之后的切换使能),且不能恢复。
第二批芯片,有倒封植球,有常规QFN两种封装(做了ECO的,关死了修调功能模块,提高了一点限流点):依然存在大量切换使能导致芯片坏死的情况,同时挑出来的相对好的芯片,所有的都不能带负载,不到1A必坏,不能恢复。(对比第一批好的芯片,限流功能正常,且减小负载可以恢复)
测试情况:
1. 没有外围电路的封装后的芯片,只接电源和AGND,切换使能,无损坏现象;接PGND(只与4个大的功率管和驱动电路有关),与PGND的相关的功率管烧毁。
2. 用QFN的芯片做了FIB,把buck和boost的续流管关死(驱动部分的栅端接死),排除电源地直通大电流的可能,回来继续测试,依然是切换使能芯片会死掉,不能带负载。

工艺厂给的解释:

1. 认为我们画功率管打散了pcell,未按Rule中规定的hard_constrain(强行规则限制),每一个ISO环里限制了功率管的个数,不能一整块大面积的管子用单独的一个环围起来(可是DCDC的大管子都是这样画,且之前流片也都没有问题)
2. 他认为以上的做法有风险,具体啥风险不知道,建议按规则布局layout;还说以前的画法没问题是因为具体的工艺产线不一样,且是比较幸运的情况。

各位大佬,给点建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idea去定位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补充:工艺是东部180nmBCD

网友A:
芯片烧毁之后又做decap分析吗?烧毁的地方在哪儿?又没有共同点?

网友B:
"认为我们画功率管打散了pcell,未按Rule中规定的hard_constrain(强行规则限制),每一个ISO环里限制了功率管的个数,不能一整块大面积的管子用单独的一个环围起来(可是DCDC的大管子都是这样画,且之前流片也都没有问题"
经常这么画啊,按他的hard_constrain得浪费多少面积。

网友C:
感觉怎么像启动电路没有做好,启动电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毁之后又做decap分析吗?烧毁的地方在哪儿?又没有共同点?

功率管是P和N的组合,烧毁的部分集中在两个N管区域(接地的管子),看样子像是对地PAD的最短路径处有一小片,没有去层看不到最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为我们画功率管打散了pcell,未按Rule中规定的hard_constrain(强行规则限制),每一个ISO环里限制了功 ...

是哇,感觉这种回复没有啥价值,以前的产品都是这样画的,不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怎么像启动电路没有做好,启动电路怎么做的呢?

使能部分烧坏芯片有个统一的现象:
使能关掉芯片的时候,输出掉的很慢,如果输出没有掉干净(掉为0),直接打开使能,芯片会坏;掉干净则不会坏。
怀疑启动的时候,输出有能量的话,会向内部倒灌电流,这个设计上确实没考虑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能部分烧坏芯片有个统一的现象:
使能关掉芯片的时候,输出掉的很慢,如果输出没有掉干净(掉为0),直 ...

预偏置启动

网友(2025-03-20):
看现象,似乎是因为上电的时候功率管通道发生了浪涌电流导致了latch的现象,layout上,一大片没有多次把body接出来的功率管画法容易导致body电压和源极电压不能很好的保持相同点位,大电流会促使寄生的vbe导通。使能上电的时候,输出电流很大,因为要充电给输出电容。可以试一下,在电源到芯片之间接一个限流电阻试试,看看还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2025-10-10):
环路稳定吗? 也可能是环路不稳定,导致NMOS管长时间导通,占空比接近100%(如果反馈正常,则会提前关掉NMOS管,这样NMOS的平均电流会小很多),可以串联电流表,看看轻载的时候电感电流到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