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设置set_timing_derate的疑惑

楼主(2024-12-24):
如图下所示,按照flow截下来一部分设置,有点儿没看懂,小白研究,错误之处望大家指点,感谢

#######define delay corners###########################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wcslow -rc_corner {rc_wc} -early_library_set {lib_slow} -late_library_set {lib_slow}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bcfast -rc_corner {rc_tc} -early_library_set {lib_fast} -late_library_set {lib_fast}
################################################

#######define delay derate###########################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delay_corner delay_wcslow 0.90
set_timing_derate -late -delay_corner delay_wcslow 1.00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delay_corner delay_bcfast 1.00
set_timing_derate -late -delay_corner delay_bcfast 1.10
################################################

##### define timing check mode ############################################
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cppr both
######################################################################

这里就以setup分析为例,看下set_timing_derate的系数到底用在呢儿
工具分析setup时候,capture path是late path成系数1.0,launch path是early path成系数0.9
针对以上设置有3个疑问
第一,capture path上既有cell delay也有net delay,cell delay成系数1.0,那我的net就不成系数了吗?
          launch path上既有cell delay也有net delay,cell delay成系数0.9,那我的net就不成系数了吗?
第二,对于date path,也是没有成系数的吗?(数据从D到Q这一段)
第三,对于时序检查设置的是ocv模式,但对于delay corner是按照bcwc设置的吧(我理解是用的同一个库分析的,没有交叉分析),所以这里是不是矛盾的
         这里的模式应该设置为bcwc

##### define timing check mode ############################################
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bcwc -cppr both
######################################################################

如果要设置成ocv模式delay corner 是不是应该按照如下设置,这样才能交叉分析?
#######define delay corners###########################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wcslow -rc_corner {rc_wc} -early_library_set {lib_fast} -late_library_set {lib_slow}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bcfast -rc_corner {rc_bc} -early_library_set {lib_fast} -late_library_set {lib_slow}
################################################

网友:
没看懂你写的啥,默认系数是1,只设置cell的就只有cell设置了derate

网友A:
1.set_timing_derate 这个命令后面有-cell -net这种option,cell和net的delay是分开设的;
2.data path和clock path的概念也类似,也有-data -clock的option,主要就是要区分early和late到底对应capture还是launch,这个很容易搞混,我也没完全记下来,最好就是设的时候对着文档或者网上大佬的帖子设一下;
3.delay corner的话在innovus里面主要是为了跑的快,所以可能setup就弄一个wc,hold就弄一个bc,但不是说我现在只跑bc wc两个corner,我就是bcwc模式,每一个corner都有它自己对应的ocv derating值,哪怕我只跑一个corner他也是ocv模式。所以你跑的corner跟你的analysis type是两个概念,你得设成你实际在用的aocv或者pocv,工具才会知道你要用ocv模式加de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et_timing_derate 这个命令后面有-cell -net这种option,cell和net的delay是分开设的;
2.data path和cl ...

   好的,谢谢,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理解,对第三点。
   因为ocv模式和bcwc分析模式工具是不一样的。ocv模式交叉分析,分析setup,capture是early path,launch path是late path,capture path上的cell用fast lib的,launch path上的cell用的是wc lib的,这才对应的是交叉库分析嘛。
   之前别人写的flow上-early,-late 都是对应的一个库。所以我就说之前的设置是不是就不太对,应该设两个库,这样也才让工具正确按照我设想的两个库交叉分析,因为没有自己实际写过,所以不太确定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理解,对第三点。
   因为ocv模式和bcwc分析模式工具是不一样的。ocv ...

你这个观点应该有点问题,你说的fast lib,wc lib这些,实际对应的就是pvt呗。pvt就是描述了你这个芯片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如果按你说的,一边path是ff的库,一边是ss的库,那岂不是说一边path在125度高压工作,另一条path在-40度工作,这是不存在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观点应该有点问题,你说的fast lib,wc lib这些,实际对应的就是pvt呗。pvt就是描述了你这个芯片工 ...

那我看资料上写的这种又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看资料上写的这种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也是理论分析,实际用这种方式就太悲观了,分析timing时用一套lib+ocv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理论分析,实际用这种方式就太悲观了,分析timing时用一套lib+ocv就够了
...

这个说法以前也听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看资料上写的这种又该如何理解呢

可能这是比较老的工艺用的最原始的ocv吧,我没接触过这么悲观的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是比较老的工艺用的最原始的ocv吧,我没接触过这么悲观的0.0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