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在设计同步SAR ADC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4-12-24):
最近设计一个同步全差分SAR ADC,当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都是共模电压,即输入差模电压为0时,SAR ADC的输出在0111 1111 1111和1000 0000 0000之间来回跳变,发现是比较器太过灵敏,如果在比较器上加迟滞,应该可以解决,但这个问题一般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开噪声跑的话,很正常的现象吧,而且比较器本身不可避免的存在亚稳态和offset问题,所以需要冗余设计,个人感觉没必要加迟滞,加预放大即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噪声跑的话,很正常的现象吧,而且比较器本身不可避免的存在亚稳态和offset问题,所以需要冗余设计,个人 ...

加预放大也会有这个问题。你说的冗余设计是什么?

网友A:
CDAC设计冗余电容,防止前面比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AC设计冗余电容,防止前面比错

8bit的SAR ADC,没必要加冗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8bit的SAR ADC,没必要加冗余吧。

采样多少速度,参考是窄带还是宽带buffer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多少速度,参考是窄带还是宽带buffer驱动呢

速度很慢,100KSps下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