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lpnp

楼主(2024-12-24):
请教大神,elpnp为高压PIN做ESD保护时,为啥没有snapback特性?

网友A:
这个是基本器件特性啊。 PNP的载流子是空穴,beta又小,维持电压接近开启电压,表现出来就是没有snapback了。

网友B:
1.PNP的载流子是空穴,在硅中由于电子和空穴的运动机制不同,其迁移率存在显著差异:常温下电子迁移率约为空穴迁移率的三倍

2.这个是横向的PNP,所以寄生PNP的β值很小

结合上面两点,这个elPNP内部发生的电导调制效应相较于NPN,GGNMOS,SCR这些器件来说太弱了,所以不表现出回滞特性。

补充:我有看到一些论文,其中做的是垂直结构的PNP(β值较高),用的是什么工艺我忘记了,就表现出了微弱的回滞效果。所以不要以为有电导调制就一定会有回滞,也要看电导调制效应的强弱。

你这个应该是DB HiTek 0.18um的BCD工艺吧!我也用过,同时我还用过这个器件他们家的BCD工艺ESD design reference 给的ESD设计的参考信息还是蛮多的。用过**Nuvoton的一个BCD工艺,给出的ESD设计参考信息实在是太少了基本等于没有。

楼主(2025-01-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本器件特性啊。 PNP的载流子是空穴,beta又小,维持电压接近开启电压,表现出来就是没有snapback了 ...

感谢大神的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NP的载流子是空穴,在硅中由于电子和空穴的运动机制不同,其迁移率存在显著差异:常温下电子迁移率约为 ...

感谢大神的解释说明, 确实是是DB HiTek 0.18um的BCD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