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东部BCD180 LVS

楼主(2024-12-24):
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更新了工艺,跑LVS就有这个问题。还有打在隔离电容上面的MET5_text识别不到。

网友:
label层次用对了吗 截图看看吧

网友:
打开lvs cmdfile看一下连接关系
TEXT ATTACH

楼主:
PAD上面可以识别,隔离电容上面识别不了

网友A:
那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要打在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要打在电容上?

原边和副边 都有一个隔离电容 要bonding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