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增益求助

楼主(2024-12-24):
小弟仿了两级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我按照管子的gm和rout手算出来第一级增益是58dB,第二级增益是35dB,总增益差不多是93dB,但是用stb仿真出来增益只有72dB,我不清楚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我仿真电路哪里接错了,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仿真原理图

仿真原理图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运放

运放

网友:
跑ac试试,可以看每一级的增益。

网友A:
先把DC点调好了,有些pmos headroom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DC点调好了,有些pmos headroom不够

谢谢您的回复,您指的是输入对管吗,那个我让它工作在亚阈值来提高gm的

网友B:
共源共栅上面P管marg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源共栅上面P管marg不够

谢谢您,我之前看资料说vds大于vdsat就行。

我后来又把vds调的更大了一点,增益也没怎么变,好像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之前看资料说vds大于vdsat就行。

我后来又把vds调的更大了一点,增益也没怎么变,好像不是这 ...

vds-vdsat要大于100mv,可以把中间4个共源共栅管vdsat降低

网友C:
你可以再算算试试,粗略算一下整体增益差不多47+35=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再算算试试,粗略算一下整体增益差不多47+35=82

大佬,这个增益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