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2生成rom需要的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呀?

楼主(2024-12-24):
用MC2生成rom需要的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呀?txt格式可以吗?里面用07ff这种格式。

网友A:
需要找memory compiler的文档看看,文件格式有bin和hex,还有什么intelhex,需要用mc里面的脚本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找memory compiler的文档看看,文件格式有bin和hex,还有什么intelhex,需要用mc里面的脚本转的 ...

我的rom数据给的
000
032
064
097
0c9
这种,用mc里面pl脚本提示address is not sequence,看了下脚本里面
@code = ();
$address_plus = 0;
open(IN1,"$in");
while(<IN1>){
chomp;
@code=split(/\s+/,$_);
$address=$code[0];
$address=~s/\@//;
$address1=hex($address);
if ($address1 != $address_plus){
        print"!Error";
        exit;
        }

        $data=$code[1];
        $address_plus=$address1+1;
        }
        close IN1;这个意思是地址连续,我rom里给的是数据,默认地址就是加一了吧?不知道怎么证明地址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rom数据给的
000
032

如果你这个是hex格式的code,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一行会有两列值,一列是地址一列是data,地址和data的宽度还需要和rom的size相匹配。如果你的code不是这种格式,可能你就需要手动写脚本处理一下。这个你最好找一找文档或者相关的帖子,我只是用过mc而已,对rom code这些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