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DFT仿真过程中,串行scantest仿真过程中mismatch有不定态

楼主(2024-12-24):
后端DFT仿真过程中,chaintest可以过,并行的scantest也可以过,串行scantest仿真过程中mismatch。mismatch主要是不定态引起的,追踪不定态,源头是输入端口的悬空端,在capture时引入的。不定态传输越来越多造成的?如何规避这种问题呢?

补充,在SDF2.1版本仿真的时候,可以pass,换成sdf3.0不可以。

楼主:
给自己dd

网友A:
有些std cell,2.1版本的sdf反标不上去,3.0版本的sdf就能反标上去。
你可以生成个波形看看,用2.1版本的sdf,是不是cell delay都是std lib里的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已经没啥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std cell,2.1版本的sdf反标不上去,3.0版本的sdf就能反标上去。
你可以生成个波形看看,用2.1版本的sd ...

反标文件里面显示recrem的没有反标上去,是这个的原因吗?但是这个没有反标上去应该只会影响置位和复位的数据传输,但我看波形的话不定态传输都是在置位和复位无效的情况下发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标文件里面显示recrem的没有反标上去,是这个的原因吗?但是这个没有反标上去应该只会影响置位和复位的 ...

你随便找个cell看看cell的延时是sdf文件里的还是lib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cell看看cell的延时是sdf文件里的还是lib里的

是sdf文件里面的

楼主:
但是cell时序是sdf文件里面的,但是会出现比如sdf文件中是3ps,用verdi查看的时候是1ps的情况,这种一般是为什么呢?

楼主:
用波形debug的时候,会出现sdf文件中的延时是3ps,但是波形里面延时只有1ps,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波形debug的时候,会出现sdf文件中的延时是3ps,但是波形里面延时只有1ps,这是为什么呢? ...

因为没有反标成功,延时还是用来std cell verilog model中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反标成功,延时还是用来std cell verilog model中的延时

但是反标报告显示的反标率是100%

网友B:
如果使用SDF3.0,试下+define+NTC+RECREM、+neg_tchk、-negdelay(负值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SDF3.0,试下+define+NTC+RECREM、+neg_tchk、-negdelay(负值反标)

已经试过了,还是会有mismat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反标报告显示的反标率是100%

都出错了,就别看那个报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出错了,就别看那个报告了

那我应该如何使这些cell全都标记上呢?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如何使这些cell全都标记上呢?求教

我看错了,我以为是sdf2.1不能反标,sdf3.0能反标;没想到是sdf3.0仿真有问题。
那会不会是std cell比较老,只能用sdf2.1才能反标,你看看sdf3.0仿真的时候cell的delay和sdf中的值是否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我以为是sdf2.1不能反标,sdf3.0能反标;没想到是sdf3.0仿真有问题。
那会不会是std cell比较 ...

我用波形查看的就是sdf3.0的延时对不上,sdf2.1没有mismatch所以没有核对它的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波形查看的就是sdf3.0的延时对不上,sdf2.1没有mismatch所以没有核对它的延时

...

那就是sdf3.0反标有问题,你看看波形上sdf2.1能反标上吗,能反标就用sdf2.1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sdf3.0反标有问题,你看看波形上sdf2.1能反标上吗,能反标就用sdf2.1呗
...

sdf2.1可以反标,但是我们一般用sdf3.0,而且确实出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要排查一下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f2.1可以反标,但是我们一般用sdf3.0,而且确实出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要排查一下原因

...

应该就是sdf3.0没有反标上,你们可以咨询一下found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sdf3.0没有反标上,你们可以咨询一下foundary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