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回来的BGR测不出结果

楼主(2024-12-24):
组里之前流片回来的BGR测试分别5片2片没结果,5片3片没结果,怀疑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但是反复上电不能改变情况,后面加了启动电路也没有解决
电路结构为拉扎维书上的电流模带隙基准(听说这个结构容易出问题但既需要基准电流也需要基准电压)加了sansen的二阶补偿结构

版图是新手,也有可能是版图画的问题,拉到PAD的有VDD GND 电流输出 电压输出
这一次我想看看内部结点的情况,然后就把PMOS的栅拉到了PAD,然后这次流片回来测试全部没有结果,不上电和上电测出来端口只有几mV到十几mV电压
焊接的时候带了防静电手环
后面问了学长说是没有加ESD的原因,查了资料得知栅氧很脆弱,栅氧击穿后mos管等同断路所以测不到
请教下是不是所有的端口都得加ESD吗?比如BGR的输出是mos的漏输出,听说需要加ESD和限流电阻。
这次测不出来是静电击穿导致的吗?前面5片只有2片,5片只有3片会不会是BGR的输出或者是VDD,GND哪里没有ESD击穿导致的

网友A:
IO的ESD应该是要加的
1. 首先测试的时候看看上电之后,VDD的输出电流情况,你说PMOS的栅端电压为低的话,就算运放没有工作,还是会走了一定电流;
2. 在右边电流的pin 焊接一个电阻到GND,上电后后查看电流是否增加,和查看此pin的电压,确认管子是否像你说的烧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esd问题,测异常芯片IO的IV曲线和正常芯片对比会有明显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ESD应该是要加的
1. 首先测试的时候看看上电之后,VDD的输出电流情况,你说PMOS的栅端电压为低的话,就 ...

忘记说了,当时是把5片并在了一起看电流情况,上电的一瞬间有2mA左右电流然后就没了,像是给电容充了个电一样

网友B:
gate 直接接PAD 确实不常见,BGR 输出没有analog IO 之类的的吗 ,起码有个back-2-back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e 直接接PAD 确实不常见,BGR 输出没有analog IO 之类的的吗 ,起码有个back-2-back diode,  ...

感谢,前面没这方面经验,这个back-2-back具体做法是两个反偏PN结分别接到VDD和GND吗,如果用mos管做PN结尺寸应该怎么选合适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面没这方面经验,这个back-2-back具体做法是两个反偏PN结分别接到VDD和GND吗,如果用mos管做PN结 ...

好问题 这个diode 一般有专门的CELL , 版图画法是 要满足ESD的 DRC rule, 具体得看你用的PDK ,然后diode 面积的取值可以在论坛在问问 这方面我不是很熟悉

网友:
注意一下驱动能力,输出没加buffer,直接拉出去能不能驱动起来电压表内阻,你可以分别带20K-2Mohm 电阻负载仿真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ESD应该是要加的
1. 首先测试的时候看看上电之后,VDD的输出电流情况,你说PMOS的栅端电压为低的话,就 ...

试了下把测不出来的3片并在一起测整个电路电流,整个电路都没有电流,会是vdd没有打esd导致pmos都烧坏了吗

网友:
除 esd fail ,

Bandgap 有照光 ,  没光也会影响 start up .. TRY

网友:
一般片子也没这么脆弱,哪来那么多esd issue的。
要不启动电路有问题,要不运放有问题。上面说的测试设备的阻抗也有影响。先排除测试原因吧

网友C:
注意一下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一下驱动能力

确实,电流模BGR的电压驱动能力很差,接出去的电阻小了就掉了很多,要用在系统里感觉得加一级buffer

现在苦恼的是不能确定测不出来的原因,跑了前仿后仿工艺角没问题,测不出来的片子整个电路都没有电流

网友D:
低压带隙基准有常规启动电路无法规避的简并态,我在公司实习,偶尔有些情况下仿真遇到过,运放输出电压很高,电流全走电阻上,bjt没电流,告知leader后他也没解决就这么送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带隙基准有常规启动电路无法规避的简并态,我在公司实习,偶尔有些情况下仿真遇到过,运放输出电压很高 ...

请教下这个是怎么仿的,看蒙特卡洛和工艺角来找简并态吗

BJT不导通的情况我也遇到了,我的启动电路想法是检测电压输出,如果出现低电流则电压输出很低,一个管子将运放输出端和PMOS栅拉到地,但可靠性也不清楚怎么仿

网友:
1,可能是启动电路没做好?
2,系统的相位裕度够吗?
3,IO口及电源地没加ESD?

网友(2025-04-08):
我之前也流过一版bgr,也遇到了一样的esd问题,但是跟你表现的不一样。我的也是由trimming电路的开关管的栅极作为输入接到了外面,并且也加了esd(但是感觉可能是防护能力不够),导致我的栅极击穿,有额外的电流从开关管的漏极流出到栅极,造成我整个静态电流异常的大。但是电路还是有正常输出。

网友:
very little info for debug, need more info to help out. PM me for more help in case you n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