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相移从-180上升

楼主(2024-12-24):
仿真共模反馈稳定性的时候,后仿真的FF corner相移是-180开始往上升,其他的corner都是从180下降,这是什么情况呢,求教

网友A: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问题,根据cadence的frank wideman的回答,这种情况的出现时通常是因为差分电路中出现了非对称性导致的,这种非对称有可能来自layout rc的提取过程,也有可能是monte carlo仿真等等。总之这不是stb分析的bug,stb给出的结果只是在低频下会由于对称性在0和180之间变化,但是电路无论如何都是稳定的,从0开始的环路相位不代表环路不稳定,可以参见nyquist判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问题,根据cadence的frank wideman的回答,这种情况的出现时通常是因为差分电路中出现了 ...

感谢,换了一种版图排布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换了一种版图排布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

请问能定位到是版图哪个地方的问题吗,差分对或者其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