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和DRC 跑不了怎么办?大佬们求助

楼主(2024-12-24):
大佬们,我在画vco的时候,里面的一个cell我画完了想跑一下lvs 一开始可以,可后面在跑就不行了,这种错误也没有见过,大佬们谁可以指点一下查错方向

网友:
坐标都给了,去layout里检查你的图形形状,应该是线缺了或者是不规则,

网友:
在layout窗口的工具栏下面 :  X  ,    Y   看坐标

网友:
0.005的精度?坐标处的62:0 layer没在格点

网友:
错误信息好像是你的rule file要求layout必须要有用prboundary标志层圈起来

网友:
而这个layer是gds nomber 62 data type 0

网友:
去到坐标位置将GDS NUM对应的图形删掉,用rect命令画对应图形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