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nnovus后端把M0 pin打的via 全部识别成viainpin 违例

楼主(2024-12-24):
跑routing报好几万的M0违例,一看全是viainpin,设置了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1:1还是报错.
问题是我M0 CD 和 V0 CD 就是相等的,他自动布线就正正放在下面,不晓得怎么搞了。

楼主:
有没有法子让innovus 跑routing的时候忽略掉特定violation呢,先进节点跑个util60都上万个DRC violations 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加上这的设置呢?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OnlyForStandardCellPin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这的设置呢?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OnlyForStandardCellPin true

好嘞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