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OTA里面尾电流源D端电压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24-12-24):
这点电压是由尾电流源本身决定的还是上面的输入对管+负载管决定的?还是三者分压决定的?我该如何调整管子尺寸来调整这点的电压呢?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压-M1/2的V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压-M1/2的Vgs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vgs的s电压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是根据电流大小决定的吗

网友:
把M1的饱和电流公式写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vgs的s电压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是根据电流大小决定的吗
...

电流确定了,G端电压确定了。S端电压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