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工艺DRC SSD.DN.1问题

楼主(2024-12-24):
求助这个DRC密度问题是什么意思,一般要怎么解决,PDK里面说是decap不能给太多?

网友:
模块不大的话先不用管,等到top上再去分析,如果shitop的话decap重新分配或者使用tsmc的脚本撒decap

网友A:
模块级的话先不用管这种DRC,等到TOP再去处理这个DRC,处理办法大概是重新分配DCAP位置或者使用TSMC的脚本撒D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级的话先不用管这种DRC,等到TOP再去处理这个DRC,处理办法大概是重新分配DCAP位置或者使用TSMC的脚本 ...

请问T的脚本怎么撒decap呢?是不是用IO N管的做decap铺得太多导致密度过不了的,我试了一下加Nwell PP层再加OD层会增加这个密度

网友(点评):
对是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