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24.1 不支持CentOS7

楼主(2024-12-24):
前不久在论坛上找别的大佬求得 Cadence Spectre 24.1.0.138 ISR1 ,粗浅地试用了一下。发现它虽然能安装到 CentOS7 的操作系统上去,但运行的时候提示缺库“libmvec.so.1”,它是从glibc 2.22 开始引入的一个矢量数学库,CentOS 7 上的 glibc 是2.17版。

Spectre241ISR1 在CentOS7 上缺库

Spectre241ISR1 在CentOS7 上缺库

楼主:
看到有人通过自行编译glibc 源码的方式在 CentOS7 上安装了glibc 2.23,我个人极其不推荐这么做,风险较高。还是直接用 RHEL 8 最为稳妥,我们的3台RHEL 8 服务器运行 Spectre 241ISR1 一切正常。

网友:
在你的 Linux 中替换 glic 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最好的方法是将 Linux 版本更改为 CentOS 8,或者可能是 7 和 8 之间的其他版本

网友A:
如果这个共享库是开源的,并且您能够将其编译到您的系统中,那么您可能很幸运能够在 CentOS7 中成功使用该应用程序,但是如果这个库依赖于仅在 glibc 2.22 中发布的功能,那么您将被迫升级。因为单独升级 glibc 并不安全。作为保留原始操作系统的最后手段,您可以将 glibc 2.22 或更高版本与原始 glibc 并排安装,并编译指向新 glibc 位置的开源库,但这可能会迫使您安装许多构建工具,并可能迫使您编译这个新库的其他依赖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共享库是开源的,并且您能够将其编译到您的系统中,那么您可能很幸运能够在 CentOS7 中成功使用该 ...

是的,弄起来就是一个连环套,不如直接升级OS

网友B:
8上运行其他EDA怎么样?比如IC618

网友:
这个看你对linux的熟悉程度了,如果你对linux系统足够熟悉,可以自己装一个同时兼容 rhel 5-8的系统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centos7.9的glibc版本低。个人经验是非root用户自己编译glibc然后用patchelf工具--set-r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上运行其他EDA怎么样?比如IC618

我们一直拿RHEL8 当主力系统,体验下来是远远强于 CentOS的,618的全系列,包括231 也都是一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一直拿RHEL8 当主力系统,体验下来是远远强于 CentOS的,618的全系列,包括231 也都是一切正常的。 ...

good! thanks!

网友C(2025-05-06):
引用 楼主:
我们一直拿RHEL8 当主力系统,体验下来是远远强于 CentOS的,618的全系列,包括231 也都是一切正常的。 ...

/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lib64/libcrypto.so.10: no vers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quired by /apps/software/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lib64/libcrypto.so.10: no vers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quired by /apps/software/Cadence/IC618/tools/sev/lib/64bit/libvsacpp.so)

redhat8运行ic618提示这个能解决吗?   不影响使用只是每次提示,自己折腾挺久也没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lib64/libcrypto.so.10: no version information avail ...

我们的RHEL8 环境中  /lib64/libcrypto.so.10 指向的是 /lib64/libcrypto.so.1.0.2o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RHEL8 环境中  /lib64/libcrypto.so.10 指向的是 /lib64/libcrypto.so.1.0.2o

我用的redhat 8.10,用的是IC618自带的 libcrypto.so.1.0.2k  ,尝试过切换 redhat8.10系统自带的libcrypto.so.1.1.1k,运行不起来;  你这个/lib64/libcrypto.so.1.0.2o是系统自带的还是自己编译安装的?  你的系统是哪个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redhat 8.10,用的是IC618自带的 libcrypto.so.1.0.2k  ,尝试过切换 redhat8.10系统自带的libcryp ...

搜索一下软件库,你就能看到能提供 libcrypto.so.10 的软件包叫做 compact-openssl10,而且是32位的版本。后来我连32和64位的一并都装了,他们应该在 /lib /lib64 各自放了一个软链 libcrypto.so.10 指向 libcrypto.so.1.0.2o 。这个具体版本恰好与软件库里的 compact-openssl10 的版本是一致的,见下面的截图所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一直拿RHEL8 当主力系统,体验下来是远远强于 CentOS的,618的全系列,包括231 也都是一切正常的。 ...

8的那个版本都可以吗?我看rhel上有8.10/8.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8的那个版本都可以吗?我看rhel上有8.10/8.8等

是,你用哪个版本都可以的,对于支持 Spectre24.1 来说,哪个版本的RHEL8 都是可以的,而且即便你安装了较低版本的 RHEL8,只要你 dnf update 一下,也是能直接升级到较新的版本的,最多是更新一个kernel 和一组套件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一下软件库,你就能看到能提供 libcrypto.so.10 的软件包叫做 compact-openssl10,而且是32位的版本 ...

再请教一下,Redhat8.10    如果环境变量配置 setenv LANG C ,会导致terminal打不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