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电路 PDK替换问题

楼主(2024-12-24):
最近对电路仿真挺感兴趣的,买了个反向电路学习研究一下。但是看到里面管子的参数都没有。这个是需要自己替换成自己的PDK对应的管子吗?
不过如果一个一个替换,还挺麻烦的。有什么快捷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批量换,你直接搜帖子吧,我记得论坛有的

网友A:
提醒你一下:替换完记得用PasFlexUpdateLib工具进行刷新参数,不然有些显示老参数会误导你分析。

网友:
工艺迁移脚本就好了。百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醒你一下:替换完记得用PasFlexUpdateLib工具进行刷新参数,不然有些显示老参数会误导你分析。 ...

PasFlexUpdateLib工具是什么,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C:
反向電路那裡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sFlexUpdateLib工具是什么,可以详细说下吗

就是用来更新Library的,在CIW窗口的菜单栏中找找有没有Update Library选项卡,没有的话直接在在CIW窗口输入PasFlexUpdateL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電路那裡買?

需要吗

网友:
PasFlexUpdateLib(), 这个是一个命令,在CIW里面直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你一下:替换完记得用PasFlexUpdateLib工具进行刷新参数,不然有些显示老参数会误导你分析。 ...

请问替换时需要保证w/L 完全一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替换时需要保证w/L 完全一样吗

比如是图中1.4u/8.8u的管子,替换时也要找到对应比例的进行替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更新Library的,在CIW窗口的菜单栏中找找有没有Update Library选项卡,没有的话直接在在CIW窗口 ...

网友:
我是 人工手动换 , reverse mos symbol porting mos symbol 有差, dnw  psub 都没有出pin .  另个 device 会不同, 毕竟 不同ldmos 会很多不同类元件 , 人工替换比较累 , ,  同时也会对电路有 大约看法 ..另一个 reverse 库 在 A, pdk 另一个 library ,  cadence virtuoso 的 替换 没法再不同库 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替换时需要保证w/L 完全一样吗

你要先把两种工艺对应器件的CDF parameter摸一遍,知道区别在哪,因为不同工艺迁移时,对应器件的某些参数限制可能不一样,明白哪些参数不能直接替换过去的,这部分参数还是要分析结合仿真确认一遍最好,可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401458319

网友(2025-07-24):
上海迅芯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帮忙替换PDK V:15900808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