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做mbist碰到双端口RAM一端时钟接0

楼主(2024-12-24):
如图,tessent做mbist时碰到这个错误,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写个处理命令脚本啥的

网友A:
可以下pre fix,然后再做mbist

网友A:
Memory的clock 接 0 了, DRC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的clock 接 0 了, DRC报错

感谢,可以用脚本直接改掉,修正这个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pre fix,然后再做mbist

就是说RTL里面直接改?

楼主:
确实直接修改RTL,CLKM接上时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