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offset分析

楼主(2024-12-25):
ADC新手求助!
VDD=5.5V, VREF=2.5。12 bit SAR ADC使用如图所示的单端转差分的开关切换策略。

INL,DNL都很理想,但是offset error不知道怎么解决。一开始offset有20+个LSB,减小比较器输入管面积后仍有8个LSB(比较器offset已校准到0.5LSB以内)。
从CDAC输出结果看,最后无法回到1.5V共模点,从采样保持到第一次比较时上级版产生了一个十几mv的压降。将采样开关换成理想开关还是存在,想知道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比较器回踢噪声的影响,不是offset

网友A:
那个压降是时钟馈通造成的

网友B:
可以交流一下吗,我也刚学ADC,跟着移知的视频做了一个10bitADC,用的也是这种开关切换策略,仿真出来线性度只有6bit

网友B:
请问你做出来ENOB有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压降是时钟馈通造成的

是的,我发现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伪差分结构无法消除这个现象。用的传统12位的CDAC阵列,为了缩小面积,单端总电容为8pf,LSB为2ff,采样自举开关和比较器输入端的寄生影响了CDAC建立的精确性导致误差。
只需要考虑如下的静态指标。如何改进会比较好呢?
目前想法是采用分段桥接结构来增大单位电容来提高建立精度,但是担心后续校准会很复杂。
还有就是采用全部下级板采样,又担心是否面积功耗会上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做出来ENOB有多少啊

加噪声仿下来有个11.3左右

网友B:
我搭了一个10bit的sar,仿真下来只有6bit,这个该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搭了一个10bit的sar,仿真下来只有6bit,这个该怎么分析呢??
...

转换开关的驱动能力,采样自举开关单独去做FFT看ENOB,10bit的自举起码要做到11-12位。
肯定有问题,一般前仿不太会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换开关的驱动能力,采样自举开关单独去做FFT看ENOB,10bit的自举起码要做到11-12位。
肯定有问题,一般 ...

我转换开关和比较器用的Verilog—A模型,采样开关的ENOB大概有17bit,前面6bit是做FFT的时候在没稳定的时候取点了,现在正常做FFT也只有8.1bit,排除完影响原因后只有SAR逻辑了。SAR逻辑会影响线性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转换开关和比较器用的Verilog—A模型,采样开关的ENOB大概有17bit,前面6bit是做FFT的时候在没稳定的时 ...

SAR逻辑的非理想性一般不会导致ENOB减小,但是逻辑错误导致少比一次或者少转换一次可能会,你看一下上级板电压是否在每个周期有十次转换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R逻辑的非理想性一般不会导致ENOB减小,但是逻辑错误导致少比一次或者少转换一次可能会,你看一下上级 ...

我看了一些周期,比较次数都是正确的,就是每一次比较完成,CDAC转换的时候,P端和N端改变的电压值不同,会有几mV的差,这会对ADC性能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些周期,比较次数都是正确的,就是每一次比较完成,CDAC转换的时候,P端和N端改变的电压值不同, ...

这个应该只会导致offset和gain error,对动态性能影响不大。

有可能是理想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只会导致offset和gain error,对动态性能影响不大。

有可能是理想器件出问题了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是我CDAC的VREF给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转换开关和比较器用的Verilog—A模型,采样开关的ENOB大概有17bit,前面6bit是做FFT的时候在没稳定的时 ...

SAR逻辑只是控制信号,不会影响线性度

网友C(2025-04-07):
引用 网友B:
可以交流一下吗,我也刚学ADC,跟着移知的视频做了一个10bitADC,用的也是这种开关切换策略,仿真出来线性 ...

楼主用的是移知的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是我CDAC的VREF给太低了

楼主,为什么VREF给的小会影响线性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移知的库吗

我用的simc40nm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VREF给的小会影响线性度呢

信号太大,vref太小会导致信号量化不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大,vref太小会导致信号量化不完全

好的,谢谢楼主,我再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