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输入信号约束问题请教

楼主(2024-12-25):
请问各位大佬,综合时对于输入的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端口分别要怎么约束呢,或者更宽泛的话,对同步输入端口和异步输入端口要怎么约束呢?

网友A:
对于同步复位要设置input delay吧。对于异步复位,一般要加同步器(看design了),那就可以设置成false pat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同步复位要设置input delay吧。对于异步复位,一般要加同步器(看design了),那就可以设置成false path ...

好的谢谢,但是我在论坛里搜了下,异步复位除了设置false_path外,也可以设置input delay  = 0来约束的。所以可以理解成input_delay=0是异步复位,大于0是同步复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我在论坛里搜了下,异步复位除了设置false_path外,也可以设置input delay  = 0来约束的。 ...

input delay设置成0是一种比较宽松的约束,是会分析时序的,会check recovery/removal的,推荐设置成false path, 这个是不分析reset pin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delay设置成0是一种比较宽松的约束,是会分析时序的,会check recovery/removal的,推荐设置成fals ...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