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trim算法

楼主(2024-12-25):
1.两点式trim校准算法:分两步,第一步先测量在常温(25)下默认trim码时参考电压值,以及测得每一个trim位的权重电压。第二步测量高温下(100℃)默认trim码的参考电压值。接下来寻找一个最佳的trim码组合使得两个温度点下电压差最小,这个组合即是目标trim码。

不理解的地方:选择常温下测量的原因是参考电压曲线为开口向下,常温点处为接近顶点,这里相当于选到了参考电压最大的点。但是选择高温处为参考电压最小的点不理解,一般低温下的参考电压会更低,或者为什么不选择测量三个温度点,再选择相差最大的两个点作为基础去搜索最佳trim码
有了解校准算法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两点一般都室温加一个高或低温,成本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一般都室温加一个高或低温,成本考虑

谢谢回复   请问第二个点选择高温点还是低温点是根据具体温漂曲线哪个点更低来确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第二个点选择高温点还是低温点是根据具体温漂曲线哪个点更低来确定吗
...

在室温单点校完后,整体的一阶一般有正有负,所以不同颗在高温相对室温有可能是更高也可能是更低。另一点具体选择高温还是低温,以及具体温度,一般得看哪一段的高阶非线性更大,然后就是两端剩余的一阶还会贡献多少误差来具体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室温单点校完后,整体的一阶一般有正有负,所以不同颗在高温相对室温有可能是更高也可能是更低。另一点 ...

了解了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大佬

你的trim 方式是OTP 或者MTP  可以封装后TRIM的方式   ? 如果是 fuse 的话 ,探针测试只有一个常温22度 ,没见过探针测试的时候还去改变温度的  直接22度 trim 一个电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trim 方式是OTP 或者MTP  可以封装后TRIM的方式   ? 如果是 fuse 的话 ,探针测试只有一个常温22度  ...

是的 封装后trim,不过用的efuse,外部输入trim码,确定之后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