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x()函数出错

楼主(2024-12-25):
如图中所示,fix()函数出现一个奇怪的bug,xe=0.004,但是fix(xe/0.001)却等于3,后面试了fix(0.004/0.001)=4,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这是啥原因

网友A:
floating数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你看到的是0.004,实际上是0.399999999999999这种近似值,用fix2()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ing数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你看到的是0.004,实际上是0.399999999999999这种近似值,用fix2()处理 ...

多谢,的确如此,fix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