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

楼主(2024-12-25):
请问大佬,innovus输出的gds做lvs,出现这种开路的错误,在innovus中用verifyConnectivity命令没有错误,设计中只有标准单元,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1. 可以尝试在innovus verify_drc看看有没有short/open
2. 可以用 calibredrv -m xxx.gds. 然后star RVE把lvs的svdb读入看看没有没有什么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尝试在innovus verify_drc看看有没有short/open
2. 可以用 calibredrv -m xxx.gds. 然后star RVE把l ...

verify_drc和verifyConnectivity检查没有错误,用calibre检查就有开路的错误,然后我直接手动连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