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仿过程中出现SDFCOM_NTCDTL这个warning怎么消除?

楼主(2024-12-25):
用VCS进行时序后仿真,出现以下Warning,请问各位大佬该如何处理啊?
Warning-[SDFCOM_NTCDTL] NTC Delay is larger than ModPath Delay
../../A_doctor/smic_55nm_lib/stdcell/SCC55NLL_HS_RVT_V2p0c/verilog/scc55nll_hs_rvt_neg.v, 27699
instance: tb_top.u_e203_soc_top.u_e203_subsys_top.u_e203_subsys_main.u_e203_subsys_perips.u_sirv_ppi_fab.u_sirv_gnrl_icb_buffer.u_sirv_gnrl_cmd_fifo.dp_gt0_fifo_rf_1__fifo_rf_dffl.clk_gate_qout_r_reg_2.latch
  Negative Timing Check delay of signal "posedge CK" is "11",
  which is larger than module path delay "10"

就是之前一个坛友问过的问题,这个会导致这个cell的延时标的和sdf文件上不一致,从而导致mismatch?应该如何消除呢?
我之前仿真sdf2.1就没有这个warning,并且仿真正确,我想试着写一版sdf3.0,但是没有negative timing,结果仿真的时候,所有负的时序路径都出现时序违例?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我也有这个NTC Delay is larger than ModPath Delay,我这边也是所有带负延时的latch报了这个违例,并且sdf里也找不到这个delay,挺疑惑

楼主(2025-02-07):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我也有这个NTC Delay is larger than ModPath Delay,我这边也是所有带负延时的latch报了这个 ...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我是通过在pt里面加了一个指令,改变写出的sdf文件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我也有这个NTC Delay is larger than ModPath Delay,我这边也是所有带负延时的latch报了这个 ...

在pt写sdf文件的时候,需要加上-exclude{no_condelse}这个选项,初步判定是应为sdf文件指定了所有情况均不符合是的延时,而lib库中并未指定,导致两者不一致,出现的标记悲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