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ER的提问

楼主(2024-12-25):
新手刚开始做PR,用的csmic.18的库,在操作中存在以下疑惑:
1、大概明白FILLERCAP  FILLER  FILLERSUB三者应该摆放在哪里,但是很疑惑三者的具体区别是什么,打开他们的版图看像就大小不一样
2、WellTap添加时应该遵守什么规则,多少间距摆放一个,在datasheet中找了一下但是没找到
3、EndCap使用什么尺寸应该如何判断

datasheet中关于filler的就这两页

网友A:
我理解filler是用帮你填补空隙的,因为pad不一定围绕一圈就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filler是用帮你填补空隙的,因为pad不一定围绕一圈就是完整的

那为什么要分出这么几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分出这么几种呢

我以前做的时候印象里只看过不同宽度和用在拐角的,你可以对比一下金属层次有无区别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工艺,单从命名来看,FILLERCAP可能是带DECAP功能的Filler,除了用作Filler外还可以起到DECAP cell的作用,好处是对IR-drop更友好,坏处是可能会占用额外的绕线资源;FILLER应该就是普通的Filler cell,用于保证power rail和各个层的连续性;FILLERSUB推测可能不包含金属层,只用于sub的连续;.18的工艺可能没有单独的EndCap Cell,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可以用其他的physicall cell代替。

网友B:
WELLTAP的间距一般data sheet上都有,你也可以看看DRC的runset是怎么检查welltap间距的,如果DRC也不检查的话,你可以问问工厂,实在没有的话,你可以参考其它.18工艺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LLTAP的间距一般data sheet上都有,你也可以看看DRC的runset是怎么检查welltap间距的,如果DRC也不检查的 ...

我查看了data sheet并没有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文档不全的原因。我用drc试过它和cell间距小于30就会报错,大于等于30就不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data sheet并没有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文档不全的原因。我用drc试过它和cell间距小于30就会报错, ...

是写反了吗,为了防止latchup,standard cell到welltap的距离一般都是要小于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写反了吗,为了防止latchup,standard cell到welltap的距离一般都是要小于一个值。
...

是的,不好意思,是大于30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