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redhawk_sc 2023_R2.1 启动这种错

楼主(2024-12-25):
把包解压,设置环境变量 ,第一次安装,请指教

export PATH=$PATH:/usr/ansys/RedHawk-SC_Electrothermal/bin
export PATH=$PATH:/usr/ansys/RedHawk-SC_Electrothermal/shared_files/licensing/linx64
export PATH=$PATH:/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
export ANSYSLMD_LICENSE_FILE=27020@ansys

[tcad@ansys bin]$ redhawk_sc
INFO<APP.411>
INFO<APP.411>   Copyright(c) 2013-2023 An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NFO<APP.411>   Use is authorized only through product licensing with Ansys, Inc.
INFO<APP.411>   A complete list of copyrights can be seen in the file README.3rdParty in the installed release.
INFO<APP.411>
INFO<APP.411>   Version: 2023_R2.1 branch:release-23_R2 [Optimized code built on Jul 12 2023 @ 14:16:31 (b189b28d96)].
INFO<APP.411>   SeaScape Path: /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
INFO<APP.411>   Command Line: -c gp.gp_write_run_settings('/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ss.4228') --product redhawk_sc.
INFO<APP.411>   Work Directory = /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gp.1, Log File = /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gp.1/run.log.
INFO<APP.411>   PID: 4238.
INFO<APP.411>   Run started: 2024-Dec-25 17:42:52.231960 on host: ansys.
INFO<LIC.100>   Connecting to license server.
INFO<LIC.100>   License path: 27020@ansys.
INFO<LIC.104>   This software license is valid for 4023 day(s).
INFO<SCH.131>   Remote connection opened to '192.168.122.1':'52286' for 'IdToNameConversionWorker'.
INFO<SCH.135>   .:: Runtime Summary ::.
INFO<SCH.136>   +-------+------+-------------+-------------+.
INFO<SCH.136>   | Stage | View |    Start    |  Completed  |.
INFO<SCH.136>   +-------+------+-------------+-------------+.
INFO<SCH.136>   |  Run  |      | 00:00:00.00 | 00:00:21.05 |.
INFO<SCH.136>   +-------+------+-------------+-------------+.
INFO<DIS.123>   Remote connection shutdown.
INFO<SCH.127>   '1' remote clients are attached. Exit delayed until they detach.
INFO<APP.411>   Work Directory = /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gp.1, Log File = /usr/ansys/seascape/seascape_release/2023_R2.1/linux_x86_64_rhel7/bin/gp.1/run.log.

网友A:
没啥问题啊,redhawk_sc -f 就能显示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啊,redhawk_sc -f 就能显示gui

好勒,因为第一次装,不懂,谢谢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勒,因为第一次装,不懂,谢谢哈

Please can you share redhawk_sc 2023_R2.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ease can you share redhawk_sc 2023_R2.1 ?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ANSY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Vi_oP7oKuBaNdQCmDMiAw 提取码: e53d

网友C:
Many people have been eagerly waiting for Ansys RedHawk-SC 2023_R2.1, and I sincerely thank you(starkwork) for sharing 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ny people have been eagerly waiting for Ansys RedHawk-SC 2023_R2.1, and I sincerely thank you(star ...

you are welc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ANSY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Vi_oP7oKuBaNdQCmDMiAw 提取码: e53d

链接过期了,大佬可以再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ANSY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Vi_oP7oKuBaNdQCmDMiAw 提取码: e53d

Many thanks for having shared it, but unfortunately I saw it too late

Please can you or someone else share it again a bit longer ?
Thanks to all of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y thanks for having shared it, but unfortunately I saw it too late

Please can you or someone e ...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RedHawk-S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4DuTNB7dikvD8-yOVH4VQ 提取码: ncc1
only one day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RedHawk-S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4DuTNB7dikvD8-yOVH4VQ 提取码: ncc1  ...

many thanks, very kind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RedHawk-S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4DuTNB7dikvD8-yOVH4VQ 提取码: ncc1  ...

大佬,能麻烦再分享一下嘛?连接过期了

网友:
Installed with that version of the system

网友(2025-04-12):
能再分享下redhawk-sc2023

网友D:
license 错了,你需要先把 license 文件里的主机名改成你现在服务器的主机名,然后如果有 hostid 也要改成你服务器的mac 地址,去掉冒号全部小写。这些改完之后用patch 过的 lmgrd 把 license  deamon 拉起来,然后经过 patch 的软件才能读到license . 你现在环境变量里设定的 license 27020@ansys,很显然这里的 ansys 不是你的主机名。另外就是你后台的 lmgrd 拉起来进程之前有没有 patch 过?只要patch 过了,那么即便 license 的内容错了也没有关系,license 只要格式是正确的,位数是对的,expire 日期是很久之后就可以了。把这些都做好了,就不会给你“NFO<LIC.104>   This software license is valid for 4023 day(s).”  这样的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cense 错了,你需要先把 license 文件里的主机名改成你现在服务器的主机名,然后如果有 hostid 也要改成 ...

网友(2025-06-16):
这个看起来是正常的,可以share一下license吗?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guid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