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零极偶对

楼主(2024-12-25):
之前不是很理解M3处零点的解释;现在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想让大佬们帮我确认一下。低频时,电流从M3处流出,当频率很高时,电流从电容C1处流出,存在某个频率使得流过M3的电流减小,当流过M3的电流变化量与M2的电流变化量一样时,iout为0,表现为零点;
零点出现的原因就是C1与1/gm3的分流作用导致的

网友:
极点可以对应到电路的具体节点。零点不太适合对应到具体节点,可以简单理解为存在多条路径导致的。当某个频率下,两条路径输出互相抵消时,这个频率就是对应的零点。

网友(2025-03-07):
楼主理解的正确,一个老师也是这么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