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ARADC的比较器的输入范围

楼主(2024-12-2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SARADC的比较器,采用的是preAmp+Latch的结构,CDAC采用的是Vcm-based开关时序和下极板采样。现在有一点疑惑:因为是全差分架构,如果输入信号VINP和VINN都接近于0,那么正负CDAC的输出都接近于VDD,此时比较器的preAmp的输入PMOS对管全部截止,是否就不能完成比较了?

网友A:
vin和vip相等的时候,cdac顶板应该是vcm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和vip相等的时候,cdac顶板应该是vcm呀

我是这样想的:下极板采样,采样阶段Q=(Vcm-Vin)*C,保持阶段Q=(Vcdac-Vcm)*C,电荷守恒,Vcdac=2Vcm-Vin,所以如果Vin接近于0,CDAC的输出应该是2Vcm。那么VINP和VINN同时接近于0,正负CDAC的输出都接近于2Vcm,preAmp就截止了。

网友B:
换成NMOS输入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NMOS输入对管

如果VINP和VINN同时接近于VDD呢,正负CDAC的输出都接近于0,NMOS也会截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下极板采样,采样阶段Q=(Vcm-Vin)*C,保持阶段Q=(Vcdac-Vcm)*C,电荷守恒,Vcdac=2Vcm-Vin ...

vip和vin不会同时等于0,只会同时等于vcm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VINP和VINN同时接近于VDD呢,正负CDAC的输出都接近于0,NMOS也会截止。

VIN和VIP应该时反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