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ENOB前仿很差

楼主(2024-12-25):
我搭了一个10bit 50MS/s的SAR ADC,ENOB很差只有6bit,把CDAC的开关用的Verilog A模型,开关策略为split cap结构,纯二进制电容阵列无冗余位,比较器也换成Verilog A 模型,SAR逻辑就是两个DFF

这是我的仿真波形
这是重建后的波形频谱分析结果噪声有-0.8dB
请大佬帮忙解答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结构

网友A:
楼主仿真时间有点短啊   我看到你做fft的时候,起始点是30ns。但从波形来看,30ns的时候波形还没稳定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仿真时间有点短啊   我看到你做fft的时候,起始点是30ns。但从波形来看,30ns的时候波形还没稳定下来呢 ...

5bitADC的ENOB有4.7左右  你好,我是从这个点开始做的fft,是没稳定下来导致的吗,我分别试了几种不同的位数的ADC,6bitADC的ENOB有5.5左右,超过6bit后,ENOB就基本保持在6.1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仿真时间有点短啊   我看到你做fft的时候,起始点是30ns。但从波形来看,30ns的时候波形还没稳定下来呢 ...

我试了一下在靠后一点的时间做FFT,现在有8.2bit,距离理想还有一点差距。还希望请您指导大概会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靠后一点的时间做FFT,现在有8.2bit,距离理想还有一点差距。还希望请您指导大概会出现问题 ...

做64点的fft,点数太少了,先试试1024点的fft。

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关键节点的波形挺规整的,我看不出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64点的fft,点数太少了,先试试1024点的fft。

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关键节点的波形挺规整的,我看不出别 ...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是我CDAC的VREF给的太小了,有些时间点P端和N端差值不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64点的fft,点数太少了,先试试1024点的fft。

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关键节点的波形挺规整的,我看不出别 ...

我做了一个斜坡信号的仿真,正负输入端都加一个斜坡信号,仿真出来在某些时间会一次跳变两个LSB,还希望请您指导一下这是由什么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