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的蒙特卡洛

楼主(2024-12-25):
pnp基准源在设计的时候,跑蒙特卡洛,是mismatch 和process都要跑吗?一般BG一个sigma多少合理啊。我的跑出来BG一个sigma=10mV,不太清楚这算做的咋样?

网友A:
输出电压1.2V吗,感觉已经很棒了

网友B:
Process vari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ismatch in designing Bandgap block. The fundamental idea behind bandgap design is use two temperature-sensitive physical parameter with different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emperature change to compensate reference voltage and realize "temperature insensitive" reliable Vref. So "corner" or Golbal Monte-Carlo is more important.

网友C:
process和mismatch都要跑,这两个加一块跟量产的分布类似。当然也可以分开跑,看每个部分的权重。
10mV算是中规中矩吧,费点面积可以做到4mV以内,主要还是看指标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1.2V吗,感觉已经很棒了

1.20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ess和mismatch都要跑,这两个加一块跟量产的分布类似。当然也可以分开跑,看每个部分的权重。
10mV算是 ...

把是不是跑出来的最大最小值差就可以作为BG的修调TRIM的范围,这样就能保证实际流片回来,每颗芯片都可以修调到目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ss vari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ismatch in designing Bandgap block. The fundamental idea b ...

谢谢大佬的回答,BG的修调TRIM的范围是不是就是PROCESS和MISMATCH跑蒙卡的最大最小值,这样就能保证实际流片回来,每颗芯片都可以修调到目标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是不是跑出来的最大最小值差就可以作为BG的修调TRIM的范围,这样就能保证实际流片回来,每颗芯片都可以 ...

看sigma就可以了,至少要3sigma,也就是要覆盖+/-30mV。
保险一点可以trim至4到6sigma。
最大最小值会与你跑蒙特卡洛的次数有关,这个值是不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sigma就可以了,至少要3sigma,也就是要覆盖+/-30mV。
保险一点可以trim至4到6sigma。
最大最小值会与 ...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sample method是选Random还是low-Discrepancy ?两个跑出来结果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sample method是选Random还是low-Discrepancy ?两个跑出来结果还不一样。
...

这两种sample算法不同。random是伪随机,low discrepancy会分布均匀一些,网上很容易找到有讲两者区别的文章。
电路器件的失配是random,应该用这个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sigma就可以了,至少要3sigma,也就是要覆盖+/-30mV。
保险一点可以trim至4到6sigma。
最大最小值会与 ...

trim过后会影响温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trim过后会影响温漂吧?

要看具体电路结构以及trim在哪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答,BG的修调TRIM的范围是不是就是PROCESS和MISMATCH跑蒙卡的最大最小值,这样就能保证实际 ...

我理解是先跑一个PVT下的最大和最小值,再在这两个值的corner基础上加入mismatch模型跑蒙卡,这样可以确定最大的偏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是先跑一个PVT下的最大和最小值,再在这两个值的corner基础上加入mismatch模型跑蒙卡,这样可以确 ...

这么做是不是过于极端了,在WORST corner下再去跑MISMATCH,不就出现了比WORST corner更差的器件参数了吗?是不是跑MC+MIS就可以了。

网友(2025-02-07):
引用 楼主:
这么做是不是过于极端了,在WORST corner下再去跑MISMATCH,不就出现了比WORST corner更差的器件参数了吗 ...

这样做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但是这个确实是可能出现的,在worst corner下也会有mismatch的,叠加起来才是最边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