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D调制器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4-12-25):
本人刚开始学习SD ADC,现在正在simulink搭建模型的过程中,发现SDtoolbox的PSD模块不跳出SNR仿真图片,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但是上一周仿真还会出图的,这周什么都没改,就不行了,原理图和参数设置放在下面了,路过的大佬指教下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仿真时间够了才会出图,加大时间或者减少点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间够了才会出图,加大时间或者减少点数就行

我现在采样速率4M,点数13万,理论上应该0.几秒点数就够了呀,然而我现在仿真1秒钟仍然不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