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中的电感参数设置

楼主(2024-12-25):
请问这个电感设置里面的频率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I'm also curious about what the parameters of temperature and frequency do to affect simulation.

网友A:
我猜是在这个频率下的感值Q值吧,就相同电感下面那堆灰色参数需要设置对应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在这个频率下的感值Q值吧,就相同电感下面那堆灰色参数需要设置对应频率吧 ...

改变freq确实会影响L和Q,那请问这个电感freq的的设置是否需要和我的工作频率设置相同的数值呢?还有就是我需要工作在某个频段也是设置工作频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变freq确实会影响L和Q,那请问这个电感freq的的设置是否需要和我的工作频率设置相同的数值呢?还有就是 ...

肯定要跟你工作频率相同的,因为这个电感是真实的,有自谐振频率,你需要在你关注的频带内找到你所需要的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跟你工作频率相同的,因为这个电感是真实的,有自谐振频率,你需要在你关注的频带内找到你所需要的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