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_vcs 混仿

楼主(2024-12-26):
最近在用xa_vcs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直停在DC分析之前。log最后一行。应该与网表有关,之前处理过,忘记做记录,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有人知道如果提高xa_vcs的仿真速度吗,或者怎样能够显示出仿真最慢电路的log。

网友A:
xa的配置文件cfg里面可以配置精度,set_sim_level 3是最低的,7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的配置文件cfg里面可以配置精度,set_sim_level 3是最低的,7是最高的

感觉和精度没有关系,做过调整。

楼主:
解决了,问题是调用的verilog文件中有和模拟冲突的模块,但两者的name有不一样,删除调用的不用的verilog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