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 virtuoso能进,但是ADE无法启动,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2-26):
大佬们,这两天仿真一看,发现ADE L/XL/explorer都没办法挂新仿真,只要点击新仿真,就会出现如下报错,图片是详细报错信息: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davinci_%d', argument #1 is nil"

1)电路和原本的仿真结果还能正常查看,但是挂新的仿真,或者运放仿真就会报错
2)原本设置的ADE XL能进,但是result无法显示,仿真无法进行。

3)去各个论坛上查找,发现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但是最后都没有解决,下面这个是按照cadence论坛上说的查看报错的具体经过,似乎是ADE无法连接和启动。
ADE 出错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problem - Custom IC Design - Cadence Technology Forums - Cadence Community
4)在EETOP上找到的帖子,说是得把mmsim/ic616 重新配置一遍,让工具可以连接起来,但是后面帖子楼主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IC615 virtuoso 能进,但是无法启动 ADE L,请问是什么问题?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希望各位大佬们能给点建议,如果之前碰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给点思路,感谢。

网友A:
format of printf mismatch, try change %s to %d

网友B:
怀疑你电路里某个参数没填。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mat of printf mismatch, try change %s to %d

好的,感谢回复,不太明白这个change需要在那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电路里某个参数没填。

感谢回复,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服务器上的其他人也都是无法挂上仿真,电路都能正常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服务器上的其他人也都是无法挂上仿真,电路都能正常查看
...

查看跟仿真是两回事,现在还没到仿真这一步吧?感觉是提网表就没过。如果网表能提出来,倒是可以看看网表。

另外就是,不用PDK,一个只包含一个analogLib库中的vdc的电路可以仿真么?

楼主:
比较迷的是,去etc里的bashrc文件检查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发现修改这个bashrc文件不影响virtuoso的进入和电路版图查看,并且最终把这个文件删除后,依旧能正常进入virtuoso。
最神奇的是把这个删除的文件复原后,virtuoso恢复正常,仿真也能正常进行了。
感觉是遇见了什么奇怪的bug,最后莫名奇妙的解决了,希望能有大佬继续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跟仿真是两回事,现在还没到仿真这一步吧?感觉是提网表就没过。如果网表能提出来,倒是可以看看网表 ...

您好,确实和您说的一样,提网表就没过,或者应该说连ADE的设置都无法进行;
用analogLib里面的文件搭建电路试验过了,依旧无法进行仿真,就是单纯的新建的ADE L或者ADE XL,进去之后什么都设置不了

网友B:
如果愿意试的话,还可以再试试,到底是软件安装问题还是工艺PDK或者个人环境配置问题。把家目录下的.cdsinit和.cdsenv都改名(没有则不管),再新建一个目录,不添加任何PDK库,不source与PDK有关的配置文件,启动软件用analogLib库元件,看能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愿意试的话,还可以再试试,到底是软件安装问题还是工艺PDK或者个人环境配置问题。把家目录下的.cdsini ...

好的,按照您说的再试了试,把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都改名,然后新建了目录后,按照上面的方式启动软件,用analogLib库文件,能够进行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按照您说的再试了试,把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都改名,然后新建了目录后,按照上面的方式启动软件,用 ...

那就还有希望,一步一步来,现在可以加上pdk库,但是放弃.cdsinit和.cdsenv,能仿真就说明这两个文件有问题,改改或者重新配置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还有希望,一步一步来,现在可以加上pdk库,但是放弃.cdsinit和.cdsenv,能仿真就说明这两个文件有问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现在大概明白您的思路了。不过这个问题昨天胡乱修改了一些文件,然后莫名奇妙的好了,所以上面按照analogLib元件搭建的仿真,也还原不了出问题的场景。但是您给出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后续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感觉大家也可以像您说的,一步一步去锁定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C(2025-05-15):
引用 楼主:
比较迷的是,去etc里的bashrc文件检查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发现修改这个bashrc文件不影响virtuoso的进入和 ...

请问楼主现在找到原因了吗,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现在找到原因了吗,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这个具体的原因也忘记了,当时是整个环境变量都很乱,重新配置之后,莫名奇妙就正常了,你可以看上面有位大佬的思路,去一步一步看哪个环境变量弄错了,然后修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