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calibre drc实现layer “毛刺”检查?

楼主(2024-12-26):
想通过DRC规则去检查一下版图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地方,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和认定,求大神指点。

楼主:
thanks all。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all。已解决

请问是怎么个思路去chec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个思路去check呢

思路就是首先去判断该layer的直角区域(项目layout里没有斜边),然后再检查直角边的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路就是首先去判断该layer的直角区域(项目layout里没有斜边),然后再检查直角边的长度。
...

感谢,就是把直角短的抓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思路就是首先去判断该layer的直角区域(项目layout里没有斜边),然后再检查直角边的长度。
...

请问有详细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就是把直角短的抓出来?

是的,去判断长度,这个长度我们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详细的教程吗

用CONVEN EDGE,SVRF里有很详细的用法

网友:
用length也可以吧,length layer < minWidth就能查出来边长小于minWidth的边

网友:
这个不check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非常感谢,试了CONVEX EDGE的方法成功了,LENGTH 的方法还没试验,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试了CONVEX EDGE的方法成功了,LENGTH 的方法还没试验,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是怎样写的ru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是怎样写的rule吗?

RULE_AA {
@ XXXXXXX

AA_CHECK = CONVEX EDGE == 1 WITH LENGTH < 0.05
COPY AA_CHECK

}

网友:
引用 楼主:
RULE_AA {
@ XXXXXXX

万分感谢,这个问题我已经尝试成功

网友:
很有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