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请问最佳噪声阻抗为何不和共轭阻抗是同一个值呢?

楼主(2024-12-26):
请问各位大神,请问最佳噪声阻抗为何不和共轭阻抗是同一个值呢?

网友A:
最佳噪声阻抗是为了最小化NF,Razavi《射频微电子》第二章讲NF那里有NF的表达式,在输入参考噪声一定的情况下,源阻抗越大越好;共轭匹配是为了最大化功率传输,源阻抗越接近与输入阻抗的共轭越好。两者自然不是一个值。书上第五章LNA那里有很多实际的例子。

网友B:
你也可以通过看噪声阻抗圆和阻抗匹配圆来把两个都做好吧,看你优先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通过看噪声阻抗圆和阻抗匹配圆来把两个都做好吧,看你优先那个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噪声阻抗是为了最小化NF,Razavi《射频微电子》第二章讲NF那里有NF的表达式,在输入参考噪声一定的情况 ...

源阻抗肯定不是越大越好吧,随便搭个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阻抗肯定不是越大越好吧,随便搭个电路就知道了

在输入参考噪声一定的情况下,源阻抗越大越好,前提是输入参考噪声一定,这是跟电路增益有关,而电路增益又与输入匹配情况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