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VCO设计求助

楼主(2024-12-26):
       各位大佬,本人现在在做LCVCO方向,由于基础不好所以做的也很困惑,所以想发出来看看有没有大佬会的教教我。我现在在用的是tsmc65nm工艺库,我想设计一个振荡中心频率在2.4GHz,整体调谐范围在2.3-2.5GHz的NP互补型LCVCO,现在的困惑是,如果只用65nm工艺,该怎样选用L和C参数,使它f靠近我所想要的目标?目前我随便选的电感,电感值约为2.29nH电容是多个noms管做电容并联加上变容管,目标我是想通过控制电压得到较平缓的电压控制频率曲线,但目前的现状是:频率控制在9G赫兹左右,电压控制曲线还算理想。另外,我是直接使用电阻作为尾电流源的,如果我的目标是设计一个低噪声VCO,那么我的尾电流源有必要加吗?如果要换,换成什么该比较好?才疏学浅,问题比较基础,路过大佬麻烦解答一下哇,在学校急得睡不着觉。

网友:
f*L=5 经验值

楼主:
你好,这个我是知道的,经验公式对吗?我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当我用较大电感或电容降低频率后,自己的变容管或NMOS管做电容能起到的调谐范围就太小,是我选的管子不对吗?在65nm工艺里有没有推荐的变化范围大的变容管啊?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我是知道的,经验公式对吗?我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当我用较大电感或电容降低频率后,自己的变 ...

你可以先根据楼上所谓经验公式算一个L值,然后根据目标频率算一个C值。再根据调谐范围算Cmax和Cmin,再看看变容管取多少个在你允许的控制电压范围能满足你的调谐范围。初步电路都可以用来理想器件来实现,然后再考虑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根据楼上所谓经验公式算一个L值,然后根据目标频率算一个C值。再根据调谐范围算Cmax和Cmin,再看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觉得您的建议很对,但是现在问题是我已经完成这个步骤了,我现在困惑的是,用理想器件完成仿真之后,在65nm工艺库里很难找到对应的元器件能替代,或者说当我使用一个固定电容(偏大,例如1pF左右单位)之后,其余的变容管过小(fF级)而使频率变化过小,我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变容管来替代,是65nm工艺库里没有吗?还是我没有找到啊?又或者您能推荐一些工艺库来做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用noms连接做可变电容的接法是如此吗?它的电容值也很小,我看到一篇论文是以64并联为一个单位的,对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另外,尾电流源您有什么建议吗?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呢?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可能我的问题问的不够明确,我知道f和C L的公式,我指的是想知道在65nm工艺库中该选什么符合器件?使其频率达到目标的同时,他的变容管也足够大,使其调谐电压能显著变化。

网友:
是指通过vctrl电压的调节范围的范围200M?通常是离散电容实现大的调频范围,然后在目标频率的位置实现多大的Kvco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公式是如何权衡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公式是如何权衡得出的?

抱歉,我也不清楚这个是怎么来的,可以试试看这个准不准。然后你说的可变电容选型,工艺库里没有可变电容的symbol吗?

网友C(2025-04-09):
可以加个好友,我也是做这个方向,刚刚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个好友,我也是做这个方向,刚刚入门

好的,您可以私信我一下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D:
我也是小白,只做过VCO,减小噪声似乎可以在尾电流源旁边并联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小白,只做过VCO,减小噪声似乎可以在尾电流源旁边并联一个滤波电容? ...

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最后采用了无尾电流源的方式,噪声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