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

楼主(2024-12-26):
各位大佬,请教calibre drc 带有方向性的rule 的问题,判断 horizontal 和 vertical 方向的width的rule 要怎么写?

网友:
去看svrf手册的dfm functions章节的函数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增加一两条rule,不考虑效率,直接用angle == 90来确定垂直边,用angle == 0 来确定水平边,之后做维度检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