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24-12-26):
rt,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看起来是一个数字逻辑电路,可能用于某种控制或处理任务。以下是一些关键组件和它们可能的作用:  1. **触发器(Flip-Flops)**:电路中有几个标记为“B12_1 M1”的触发器,这些可能是D触发器或JK触发器,用于存储状态信息。  2. **逻辑门(Logic Gates)**:电路中包含多个逻辑门,如与门(AND)、或门(OR)、非门(NOT)等。这些逻辑门用于执行基本的逻辑运算。  3. **多路复用器(Multiplexer)**:电路中有一个多路复用器,用于选择不同的输入信号并将其传递到输出。  4. **时钟信号(CLK)**:电路中有一个时钟信号,这通常用于同步触发器的操作。  5. **电源和接地(VDD和GND)**:电路中有多个电源和接地连接,为电路提供必要的电压。  6. **输入/输出端口**:电路有多个输入和输出端口,用于与外部系统交互。  从这些组件来看,这个电路可能用于实现一个状态机或序列检测器,其中触发器用于存储状态,逻辑门用于根据输入条件决定状态转换,多路复用器可能用于选择输出或输入信号。时钟信号用于同步整个电路的操作。  具体功能需要更多的上下文信息,比如电路的输入输出定义、设计目的等,才能更准确地确定。如果你有这些信息,我可以帮助你进一步分析。

网友:
我怀疑你提错了,如果下面AND2是NAND2,则可以在A=1的区间里,做振荡器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看起来是一个数字逻辑电路,可能用于某种控制或处理任务。以下是一些关键组件和它们可能的作用: ...

gpt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网友:
那个MOS管电容做的延迟单元看起来很奇怪,难道是产生脉冲信号的?仿真看吧

网友:
pmos cap的source和drain应该接vdd吧?

网友:
震荡器 或者产生一个pluse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t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甚至不是GPT,是国产的KIMI,gpt你告诉他输入信号,还能给你电路分析,当然需要调教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