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压器件与低压器件的布局问题(standard cell)

楼主(2024-12-26):
高压standard cell和低压standard cell的NW衬底是同一个衬底(同一电位),我DRC rule上是可以把他们直接放到一起的,NW直接连通,但是别人跟我说如果它们的NW直接连通的话由于NW的掺杂可能有差别,会产生漏电;但是高压器件和低压器件的掺杂上的区别并不是NW的区别吧,而是active的掺杂浓度的区别,在我看来NW如果掺杂浓度有区别,那也只是少量的,然后会漏电的问题,它会往哪里漏电呢?无非是自己阱内的漏电,我觉得无伤大雅。有人能来给个讨论一下吗?

网友A:
俩放在一起跑个lvs drc试试 这种有问题应该会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放在一起跑个lvs drc试试 这种有问题应该会报出来

没有问题,我之前在T这样做都没问题哦,我就是因为跑出来没有问题,但是别人跟我说了一嘴,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网友B:
你这里的高压是只IO电压么?如果是这个高压,那应该都是普通的NW,等电位的合并至少从漏电角度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的高压是只IO电压么?如果是这个高压,那应该都是普通的NW,等电位的合并至少从漏电角度看是没问题的 ...

不,我指的是器件,高压器件,25od33那种和普通的低压器件。

网友C:
那得看你这个nw阱电压是高压还是低压,如果是高压,那最好不要,低压管放高压区域会导致漏电,如果是低压,那就没问题,这样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你这个nw阱电压是高压还是低压,如果是高压,那最好不要,低压管放高压区域会导致漏电,如果是低压, ...

阱电压是高压的意思是比如低压是1.1V,高压是3.3V,加3.3V的电压给低压器件吗?这个漏电的机制是怎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阱电压是高压的意思是比如低压是1.1V,高压是3.3V,加3.3V的电压给低压器件吗?这个漏电的机制是怎样的呢 ...

低压管子接中高压肯定会漏电,电压越高,低压管子会烧坏,具体从工艺的角度来看,我也不清楚了,我的理解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管子接中高压肯定会漏电,电压越高,低压管子会烧坏,具体从工艺的角度来看,我也不清楚了,我的理解 ...

嗯嗯嗯,既然这样咱们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有想法的大家都可以聊一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我指的是器件,高压器件,25od33那种和普通的低压器件。

2.5V 3.3V也就是IO电压了,一般阱是一样的,漏不漏电取决于器件本身,跟阱是不是连在一起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V 3.3V也就是IO电压了,一般阱是一样的,漏不漏电取决于器件本身,跟阱是不是连在一起没什么关系。
...

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没啥问题,拉开点距离就行。但是有些工艺JDV会不好看,但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问题,拉开点距离就行。但是有些工艺JDV会不好看,但没啥问题。

我也觉得,因为我使用的工艺中,高压器件和低压器件它们的耐压主要是在gate上,它们掺杂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