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FFT仿真

楼主(2024-12-26):
进行6bit SAR ADC的FFT仿真时,发现加窗和不加窗对ENOB的影响很明显,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还有就是加了hanning之后的主频谱有好几根,这里也不大明白

网友:
使用coherent Sampling,

就不用加窗,FFT Main Tone 只有一根,縮短模擬時間

N/M=SineWave_Cycle_Number/FFT_點數

网友:
要采用相干采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非相干采样时,要加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