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BCDM工艺lib里有的器件无法找到其对应的spice model文件

楼主(2024-12-26):
smic18 bcd M工艺  例如器件 n50_hvbn_ckt

cadence 可以调出这个器件,但是在spice model文件里找不到对应的参数
并且在 TD-BC18-SP......文件中也找不到对应器件
有前辈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很疑惑!!!

网友A:
spIce model中有相近的名字吗?类似n50_hvbn_iso6_ckt这种;有可能为了merge iso更改了器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model中有相近的名字吗?类似n50_hvbn_iso6_ckt这种;有可能为了merge iso更改了器件名称 ...

好像没有欸,我在model文件和spe.lib里面完全搜索不到n50_hvbn相关的字段

您说的merge iso 是什么意思

甚至在readme文件也没有找到这个器件的说明

网友:
FAB PDK 单位 跟 spice model 会不同单位 ,  pdk 下还有 model 目录可去找看看 ..通常就 可能 根本没这 model , pdk team 拿其他套来改 ,  FAB 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B 做PDK 单位 跟 spice model 会不同单位 ,  pdk 下还有 model 目录可去找看看 ..通常就 可能 根本没这 m ...

看了一下pdk team里面是有这个器件的,但是不好看出来是不是套的别的器件,model里确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