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可以在top画完之后,自动一键在空余的地方加满Ptap的skill?

楼主(2024-12-26):
有没可以在top画完之后,自动一键在空余的地方加满Ptap的skill?

网友A:
你加满psub,那就没办法加dummy poly了,po 得density应该有很多区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满psub,那就没办法加dummy poly了,po 得density应该有很多区域不够

可以设置Patp的间距,主要是想在一些较大空余的地方加上Ptap来吸收多子或者少子

网友B:
这是Calibre的活,skill不太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alibre的活,skill不太好实现。

calibre怎么实现在空白位置自动加ptap的呢?

网友:
一开始就想这么浪费吗

网友C:
除非不得已,否则禁止加Tap。电路告诫版图:因为后续如果改版。需要修改版图的话,版图修改会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不得已,否则禁止加Tap。电路告诫版图:因为后续如果改版。需要修改版图的话,版图修改会很费时间。 ...

改版,电路有时会改变电路结构。比如:增加器件。加多余的tap的话,会占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不得已,否则禁止加Tap。电路告诫版图:因为后续如果改版。需要修改版图的话,版图修改会很费时间。 ...

这个确实,但是改版也可以删掉,我要这个功能主要是想在一些空余的坑坑洼洼的地方加上一些ptap,区域加,不像是那种全图加dummy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