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负载电阻的影响

楼主(2024-12-26):
请问运放的负载电阻一般是多大,如图我仿真的时候,,加上一个10k负载,会导致第二级的MOS管不能正常工作,电流全部都流到负载那里去了,导致运放的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A:
不是运放的负载是多大,是负载电阻有这么大,需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运放的负载是多大,是负载电阻有这么大,需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运放。 ...

太对了,是产品适应应用,不能反其道而行